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21-09-02):
如下图所示,本来孔距尺寸是13.2,为何标出来的是24.98,无论你捕捉中心线还是圆孔上,还好在又标了另一个边的尺寸10,才发现有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中心线选的有问题,或者是方向选择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中心线选的有问题,或者是方向选择错误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除了用剖视图还能用什么办法将尺寸标正确

网友:
的确挺怪。

网友:
很奇怪的现象!
把24.98数值、尺寸綫删除,然后标注出沉孔、通孔的直径尺寸线,看看,按圓半径标注出圓心到边的尺寸线数值。
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除非这两个尺寸中有一个是被覆盖的,比如那个10的尺寸,没有根据实际尺寸而改变

网友:
是不是异性导向孔打的时候没有到位,差点位置?

网友:
孔是不是不直啊

网友:
工程图的属性管理器里看看尺寸类型是不是选成真实(默认是投影)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的3D草图?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传你的模型

网友:
软件缺陷

网友:
这个我用UG也遇到过,主要是因为标注尺寸时基准点选的不对。

楼主:
这种情况一般很难出现,我在几年前也出现过一次,都是标注孔到边的距离时,这是第二次,软件测量的是孔的端面中心离边缘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