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米思米输出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1-09-03):
提示打开CAD   但是都不行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输出中性格式就行了   我上次看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的方法,当时大概扫了一眼,忘记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中性格式就行了   我上次看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的方法,当时大概扫了一眼,忘记怎么弄了

什么格式的  有好几种选择

网友B:
直接倒step,然后实体修复面就行了,报错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倒step,然后实体修复面就行了,报错就没了

倒成 step    实体修复面怎么弄  是SW里修复面么

网友(点评):
都是标准件,没有什么曲面,哪来的破面

网友(点评):
实体修复,你就能看到修复面这个选项了

网友:
下个今日制造装上,要什么有什么,邀请码163156

网友:
导出stp格式的,而且米思米有时也会出现导出的数模与样本书不一致的情况,我都遇到过,楼主要小心。

网友:
用插件吗,比较好的插件免费资源很多

网友: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