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 simulation 在检查模型中报错问题

楼主(2021-09-03):
请问各位大侠,在检查模型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不包含旋转区域进行检查,结果报错装配无效。如果勾选旋转体,则检查没问题,但进行分析时会卡顿。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旋转体导致了计算域的过于复杂,边界条件无法收敛,电脑跟不上了。简化旋转体试试。

网友:
卡顿多半是因为楼主的电脑配置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