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曲线阵列问题

楼主(2021-09-03):
有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实在没招,发在这里请教大家。
同步带节线周长1800,在上边均布安装30个小组件,间距60。图一是我需要的样子。
我在装配图中画草图,形状,长度,与同步带节线相同。以这个草图作为曲线阵列的路径,结果阵列出来间距大于60,误差还不小,如图二,图三所示。
请教大家这问题出在哪里?
图一
图二
图三

楼主:
以往实在没办法我都是直线段直线阵列,两个圆弧段的一个一个装配上去。但这效率太低了。

网友:
是参考节线阵列的?找一个基准线?

网友(点评):
是的,阵列出来大体方向是对的,但间距差一点。

网友A:
没发现问题啊,可能你初始定义第一个阵列源,不能在曲线上。回到直线段试试。

网友(点评):
阵列源我专门做了个点,这个点是在曲线上的。

网友:
楼上全错,solidworks早就推出了链式阵列,可以完美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试过,链式阵列只适用于“节”的阵列,每一节还得有两个铰接轴。

网友(点评):
抱歉,又试过了,链式阵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操作还不是很完美,结果尺寸上还是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问题啊,可能你初始定义第一个阵列源,不能在曲线上。回到直线段试试。

我把阵列源得位置从弧线段挪到直线段,阵列后直线段的间距是正确的,但一到弧线段就有偏差了

网友B:
阵列源有几个选项要选,还有 与曲线相切选项。
私以为 图只是图  同步带的节距是固定的,齿距是固定的。60 这个肯定选ATN10的吧,只要实际对 就可以了

网友:
难道是同步带有问题?

网友(点评):
在同步带的零件模型里牙的曲线阵列操作相同,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只要是过完的地方,都不准的。。

网友(点评):
在同步带零件模型里牙的曲线阵列操作相同,也过弯,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源有几个选项要选,还有 与曲线相切选项。
私以为 图只是图  同步带的节距是固定的,齿距是固定的。60 ...

用了好几年了,实物没什么问题。在同步带的零件模型里牙的曲线阵列操作相同,但没有任何问题。装配体里就不行,我只是想知道原因。

网友C:
或许是你阵列的方式有问题。在零件和装配体里都试了,符合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你阵列的方式有问题。在零件和装配体里都试了,符合预期。

谢谢你!我一直觉得是哪里的操作或着设置有问题。看了你的示范,我准备死磕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你阵列的方式有问题。在零件和装配体里都试了,符合预期。

请教,这个法面线的意义是什么,您是怎么选的。我在百度上也没找到明白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法面线的意义是什么,您是怎么选的。我在百度上也没找到明白的解释。

多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帮助。

谢谢啦,我的学习习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