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精度检测方法?

楼主(2021-09-03):
一般装配好设备以后,需要对运动和装配精度做什么样的检测?检测方法及相关工具都用哪些了?

网友:
必要工具大锤!一锤不行就两锤!

网友:
一般有安装手册或说明,按要求检测

网友:
什么设备啊?不知道不好判断

网友:
装的好不好,要运行起来才知道啊

网友:
移动部位最好要打表测量

网友:
移动设备都是需要做打表来检测其机械结构相关的精度的

楼主:
|gfzms2590发表于 09-03 16:40什么设备啊?不知道不好判断
粉末粘结3D打印机

楼主:
|oh小二发表于 09-03 17:07装的好不好,要运行起来才知道啊
有时候做工艺的打印制件,打印出来效果不好,所以最好是装配过程中和装配完成后对设备精度做好检测,提前排除机械设备本身原因比较好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05 20:34移动设备都是需要做打表来检测其机械结构相关的精度的
目前测重复定位精度暂时用的千分表,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