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架用的带长条孔的型材

楼主(2021-09-03):
请问 货架用的带长条孔的型材有标准吗?

网友:
好像...有标准货架

网友:
应该有标准的,但估计是厂家标准,
因为家里有几个货架,有些零件通用,有些不通用

网友:
都是厂家标准

网友:
淘宝有的

网友:
这个没有特定的标准了,一般够用就行了!

网友(2021-11-10):
A-A柱,T-T柱,方管,孔距有25,有25.4,有30,有50!标准挺多的,厂家不同都会有部分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