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热处理

楼主(2021-09-03):
7075T6铝合金零件加工后有热处理的吗?

网友A:
你是想问问题还是想做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问题还是想做生意?

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问题

对这方面我不熟,不过我建议你把语言重新组织一下。
怎么热处理?什么热处理?退火?固溶?时效?
你的什么产品?管?棒?板?机加?压铸?大小形状?产量?性能?
原因?目的?
最好多给条件,让大家有个方向

网友:
7075还能热处理吗

网友(点评):
哈哈,可以的,固溶啊,时效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方面我不熟,不过我建议你把语言重新组织一下。
怎么热处理?什么热处理?退火?固溶?时效?
你的 ...

问题是材料为固熔处理的7075机械加工的零件是否有再进行热处理来改善其性能

网友:
T6不就是热处理过后的意思吗

网友:
铝合金阳极氧化,可以增加表面硬度,可达HV400以上,但硬化层很浅

网友B:
根据零件的功能或性能要求做热处理。我们对7075一般做固溶处理。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先查查T6是什么意思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零件的功能或性能要求做热处理。我们对7075一般做固溶处理。

是零件加工后做吗?还是采用7075T6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零件的功能或性能要求做热处理。我们对7075一般做固溶处理。

百度到:T6 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