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21-09-03):
已知轴承实际承受10kN,轴径30,转速500转/min  。选着深沟球6206的轴承可以吗?

楼主:
径向力10KN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有计算公式,可以自己动手算算,这样印象更深刻

网友:
按照这个

网友:
刚好,只要轴不出问题轴承没问题。

网友:
可以。根据机械设计教材一章的方法去验证。

网友:
得看预期使用时间吧,我这计算的有误?

网友:
一个够呛,多选几个靠谱一些!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的,用质量好的轴承,我们常在绕线机上这样用。你看一下这个链接就是6206的。受力比你的还要大。

https://www.reposal.cn/en/blog-large-torque-precision-winding-machine-cn

网友:
按手册计算呀,查各种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