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连杆取料机构--相位角不对--重新改了下-已解决

楼主(2021-09-03):
参考了小伙伴们的设计指导,重新加工了零件,暂时运行没啥问题、空跑测试。查了怡合达的同步轮 没看到这种型号的(齿数)的带胀紧套;另外再重新买同步轮不划算,4套机构要买4个。
就重新做了几个加工件。

图中机构没装好导致同步带松垮垮的,调整后蛮好的。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试试看把中间的同步带去掉看看效果,我看着好像同步带没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试试看把中间的同步带去掉看看效果,我看着好像同步带没啥用啊

在主从动臂共线时,有可能产生相反的运动。。。。。虽说惯性能避免一些,但还是存在风险。没准停电时就正好在极限位置。

网友(点评):
有道理,我忘了考虑断电的情况了

网友B:
这个...能压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压紧吗?

测试了一天 没跑出来

网友C:
可以的,挺好!为什么左边的螺丝孔怎么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挺好!为什么左边的螺丝孔怎么是空的。

测试就没装上去。

网友:
相位靠螺丝摩擦力不可靠,临时用没事,夹紧的缝应该再长一些,穿过孔到对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