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2018装配体不显示零件补充图片

楼主(2021-09-03):
我是刚学习SW,望大神指教。图片

网友:
你是找不到装配体了吗,可以把鼠标放在左边要显示的零件上,右键点那个放大镜一下

楼主:
你好,放大试了,没用。也没隐藏。重启也不管用。只要是通过(从零件到装配体-保存另存为)这部操作-再点插入零部件-就没有装配体了;没有用(从零件到装配体-保存另存为)这部操作的,打开都有。
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放大试了,没用。也没隐藏。重启也不管用。只要是通过(从零件到装配体-保存另存为)这部操作-再点插 ...

虽然图片看不清楚,但是仍然能看出根本就是一个空装配体,没有零件
建议你打开SW的帮助-solidworks指导教程,然后把第二课装配体的内容认真学一遍

建议:SW的初级教程,SW自带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一个空装配体,没有零件。设计树里一个零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