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桁架机械手的精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1-09-04):
求教各位小伙伴-桁架机械手的精度一般是多少?谢谢.我看了厂家官网 有的是2~5个丝  有的是正负10丝

网友:
看你的行程和负载,不同行程和负载结构也不一样,轻负载短行程的用同步带驱动,一般能做到±0.02,长行程的有的用齿轮齿条,精度就十几几十丝都有

网友A:
根据产品的精度要求来,我们用的是1-6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产品的精度要求来,我们用的是1-6丝

除了硬件的精度,其他的都是靠装配调试来保证的不~~

总长16米,2套Z轴,各自负责一段,负载(含夹具)15-2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硬件的精度,其他的都是靠装配调试来保证的不~~

总长16米,2套Z轴,各自负责一段,负载(含夹具) ...

我们厂的负载小,都在3KG以下

网友B:
±0.05,一是直线导轨选择高精度的,然后就是保住加工件精度,最后主要靠装配调整了

网友C:
你要多少精度的,精度高了价格就高,10几米1丝之内还是有办法搞定的,就是这个价格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多少精度的,精度高了价格就高,10几米1丝之内还是有办法搞定的,就是这个价格吃不消

老兄  价格你知道个大概不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考虑加装行程反馈尺来保证精度要求

网友:
正负十条没问题,自制的跨度8米,移动距离12米的桁架都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2--5丝没见过,正负10丝的倒是见过,也足矣应付大部分工况了

网友:
应该换个思想。需求的精度是多少我们相应按这个要求设计符合要求的结构方案,同时要满足精高更高,可靠性、成本以及关键物料的供应琏可保证性。

网友D:
我们现场有,正负几个毫米!

网友(2022-10-18):
引用 网友B:
±0.05,一是直线导轨选择高精度的,然后就是保住加工件精度,最后主要靠装配调整了

请问桁架横梁的变形量要控制多少内?

网友(2023-03-04):
物重,桁架刚性,减速机,齿轮齿条都有关系,还是要看怎么用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场有,正负几个毫米!

看图片,正负几个mm,我觉得这是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