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拉伸切除,求教

楼主(2021-09-04):
如何按锥度螺旋线,扫描拉伸切除,切除时,图形还有一个锥度,求高手!!!!!

网友:
C:\Users\CH\Desktop
左侧拔模开关

网友:
低手告诉你,拉伸切除时也有拔模的选项可用。

网友A:
左侧拔模开关

楼主:
可是我要的是拉伸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要的是拉伸切除

可以拉伸切除也带拔模,你不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拔模开关

拔模没有路径可以选择,虽然可以选择锥度了。
我的需求是1.扫描切除2.路径是螺旋线(带锥度)3.实体在切除过程中带锥度,连螺旋线在内有两个锥度。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用拔模斜度来实现

网友:
大概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