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可以浏览sw2018的小软件

楼主(2021-09-04):
最好不用安装。
我的意思是类似cad自带那个dwgview那种的,可以旋转放大等等。

网友:
?什么大图标不就能预览了

网友:
多小的软件

网友:
这个我看同事用过,在手机上。但要是STEP文件

网友(点评):
电脑上没有么

网友:
手机软件有

网友:
SWCADSee,另外其实edrawing就可以

网友:
用solidworks的edrawing软件打开,然后另存成*.exe(可执行文件),就可以不用solidworks软件就能打开。

网友(点评):
edrawing 好像是和sw一起安装的吧。我现在是2018的sw,想在没有sw的xp环境下展示。

网友(点评):
不需要安装solidworks就能打开由edrawing另存的*.exe文件。

网友:
小软件用到后面会把大软件搞崩溃!

网友(点评):
在没有sw的电脑中用,崩溃冒烟了也没关系,反正不是我电脑

网友:
试试能不能在SW2018里另存为HTML格式的,
有些文件可以直接用浏览器浏览

网友:
可以导出3d PDF

网友:
sview可以看手机上ST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