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设计是否有毛病或存在什么风险?

楼主(2021-09-04):
设计一款产品的挤压机构
如下图
采用的是T型螺杆加直线轴承导向的方式。
大家看看这个方案有没有问题?有何问题?
存在什么风险?比如防转等。帮我看一下。谢谢!
螺杆行程100mm左右。
手轮直径120mm左右

网友:
推板装在锁直线轴承那块板上,然后丝杆螺母也锁在那块板会不会合理一些

网友:
丝杆座那里可以加一个锁紧手柄

网友A:
第一眼感觉是个保压治具
1,直线轴承会歪,选加长型号的,要么改成4个,扎实一点
2,下面没有牛眼一类的做减摩,压力传感器测不准,或者用线轨做个浮动的托板
3,这个推板感觉奇奇怪怪的,干嘛不直接连在光轴上
你这需求买个大号的台钳就完事了吧,嫌小的话结构照抄做个加长版的

网友B:
像楼上朱大侠说的,整体看起来像个台虎钳哈。。。
另外建议正对着压力传感器的中心线搞一个加强筋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眼感觉是个保压治具
1,直线轴承会歪,选加长型号的,要么改成4个,扎实一点
2,下面没有牛眼一类的 ...

感谢你的关注和回复。整个机构只是思路图,具体的方案还没有细化。

所以看起来还是有点怪怪的。
我也考虑过虎钳,但不能。
其实更像电动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楼上朱大侠说的,整体看起来像个台虎钳哈。。。
另外建议正对着压力传感器的中心线搞一个加强筋上去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网友:
这个有个大概的常识,受力要分析,产生弯矩.

还有直线轴承不太适合,用直线导轨。

已知条件不足 测量力精度和行程精度多少

线性速度大概多少等等

图片结构可以参考

网友:
结构没问题,推板加固一下就OK啦

网友C:
你具体工艺过程不清楚,单实现动作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具体工艺过程不清楚,单实现动作问题不大。

工艺流程就是:在靠近有压力传感器的那端依次手工摆放产品
达到规定的数量后,转动手轮,推板移动,将产品进行挤压,达到一定的压力值或规定的位置
后,保压,保持不变。工艺流程和动作比较简单。
其实我的担心有两点:
1,因为推杆伸出去,受力点在产品接触处,担心推杆的头部翘头。
2,不知道螺杆在受力后,会不会“抱死”,如果不抱死,有可能会反转。这个担心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多余。
我的想法:
1,和有位网友的意见一致,选择加长型的直线轴承。当然会选择粗一些的轴
2,会考虑在螺杆支座位置增加防反转的小装置(预留安装孔位)

网友D:
推板和丝杠只在绿色螺母那有连接吗?

网友:
导向轴承太短,而且推板不在一起,长行程容易憋死

网友(点评):
是的,会选择加长型的直线轴承,行程100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板和丝杠只在绿色螺母那有连接吗?

是的。
推杆就是螺母的延长杆,相当螺母
平衡和导向是靠两个直线轴承。

网友:
要维持压力恒定需要加弹簧。

网友:
导向性不太好,后期容易憋住,卡住动不了。。

网友:
看你的工况,你的结构有点复杂,直接可以在丝杠端头加一个活接推板就好。不需要两边的导轨。

网友:
直接安装在推杆上面,不会产生分力也不会变形

网友:
看的有点晕晕的。

网友:
推和顶的受力点最好在一个水平面上,螺杆要有锁紧装置。

网友:
T型螺杆不是会自锁吗?什么反转?

网友E:
从你的图中看受力分布,手轮在加上力时,有可能出现随着手轮的转动黄色推板有可能翘起。随后由于不断地转动手轮,翘起会更大。另外手轮不会自动反转。另一种可能,手轮到加力时,手轮根本就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的图中看受力分布,手轮在加上力时,有可能出现随着手轮的转动黄色推板有可能翘起。随后由于不断地转动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要就是推杆是单侧受力所致
我修改了一下。增加了另一侧的推杆,这样就会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要就是推杆是单侧受力所致
我修改了一下。增加了另一侧 ...

推杆改成了上下推力分布,这样要好些。另外,推杆的刚性应足够稳定。

网友:
梯形丝杆应该是可以自锁的

网友(2021-10-18):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要就是推杆是单侧受力所致
我修改了一下。增加了另一侧 ...

推杆应该固定住X向旋转吧,避免扭力传导到直线导轨导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