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分度圆

楼主(2021-09-04):
请问蜗轮分度圆和喉圆会重合吗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

网友A:
喉圆是什么意思?第一次听到这个术语。

楼主:
现在测绘有个rv减速机,就是重合的第一次遇到,不敢下手。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变位重合的,齿槽很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喉圆是什么意思?第一次听到这个术语。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9-05 09:33

是的很浅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重合,实际需要看零件的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重合,实际需要看零件的加工精度。

是的,不知道重合后,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