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2021-09-04):
请教下各位社友,Q235的隔柱。长度方向的公差用普通数控车床做能保证吗?需要上磨床?外加工报价算上了磨加工费用。

网友:
看你尺寸要求或者表面粗糙度要求,没要求就不磨,有要求就磨

网友:
可以,如果数量多,需要保证一致性的话,建议车后批量上磨床过一刀,精度什么的都有了

网友A:
十个丝。。随便做

网友B:
我理解的隔柱完全不需要上磨床

网友C:
长度几丝的精度是不需要上磨床保证的,除非有一丝以内的精度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

光轴不香吗,这个还加工外圆?光轴又光精度又好,两头打个孔就行了一根

网友:
这种完全可以买光轴,然后加工螺纹就可以,有不硬化的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个丝。。随便做

外加工说只能保证50丝。不上磨床只要3块不到,上磨床要6块,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轴不香吗,这个还加工外圆?光轴又光精度又好,两头打个孔就行了一根

这个之前家里用中心孔7的铁管做的。批总长,攻丝。家里只有普通车床,一天能做50-60根,效率太低。现在让外面做,材料跟外面沟通过的,没什么要求,光轴表面就不处理,六角棒或者管子就发黑,只要报价低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度几丝的精度是不需要上磨床保证的,除非有一丝以内的精度要求

外加工说只能保证50丝的公差,10丝要上磨床。价格贵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隔柱完全不需要上磨床

是的,之前家里都是普通车床做的。这次量大,考虑着给外面做。他们数控车床只能保证50丝,这样成本就高好多。

网友E:
别听外加工忽悠,这个长度公差数控车 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听外加工忽悠,这个长度公差数控车 能保证

差了一倍的价格。6块钱一根的话,我还是家里慢慢做了

网友:
0.1mm的公差,数控车床完全可以车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家里用中心孔7的铁管做的。批总长,攻丝。家里只有普通车床,一天能做50-60根,效率太低。现在让 ...

线切割 切料,精度0.02以内,攻个丝就行,就是个隔离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加工说只能保证50丝的公差,10丝要上磨床。价格贵了好多

供应商有点忽悠你的意思

网友F:
这种需要多找几家对比价格,才好跟他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需要多找几家对比价格,才好跟他谈。

嗯嗯。对比过附近的几家,已经算便宜的。这家是淘宝上找的,专门做隔柱的,想着能便宜点。

网友:
不用吧,车床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