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沟槽铣削加工

楼主(2021-09-05):
工件有一个宽63的通槽,槽底是条曲线,弧顶深20标了,半径80±0.2,槽侧面直线部分标了8-11.图纸上并且给出了加工方法:直径63铣刀端面和进给方向有21度的夹角。

采购反应底部曲面和63的侧面没有标明R的数值,加工厂没有办法加工。设计人员向加工方解释了曲线的画法:三维图上画了一个倾斜63的圆,进行拉伸切除就形成了整个槽型曲线。结果到了晚上,老板告诉采购,还是没有办法加工,因为侧壁相交的R半径还是无法确定。

这在塑料模具上铣削流道常用的方法,到机加工这里怎么就做不了呢?

通电话了解情况是:只有数控铣没有能夹63铣刀的普通铣床,要用球头铣刀爬出来。

可能老板太忙,没有明白曲线是直径63圆倾斜21度的投影线。学机械制图圆的投影有专门的讲解,除了两个特例外都是椭圆啊。

网友:
看不懂,怎么不上图呢

楼主:
圆投影为椭圆,图形如上。感觉没有什么好说的,显示帖子长度不够。又加了些文字,还是显示

网友(点评):
图片是要上传的,不能复制粘贴,这样自己能看别人看不到图。

网友(点评):
@老鹰,内部网发文件要备案,麻烦些。

网友:
楼上说得对,倾斜主轴铣削即可,椭圆槽底。

网友:
供应商告诉采购的时候一般不会提及自己设备的问题导致无法加工,只会一味的说是设计的问题,请求更改设计

网友(点评):
用普通铣床直径63的铣刀可以加工的,客户用三轴数控铣床小直径球头铣刀加工。

网友:
我也没搞明白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哪里没有表述清楚,我再补充,元帅

网友(点评):
利用圆柱形铣刀加工槽底是椭圆曲线的直槽。

楼主:
利用圆柱形铣刀加工槽底是椭圆曲线的直槽,图纸画了铣刀端面和走刀方向的加角为21°。画了一下直径63圆倾斜21°的投影,弧顶深20时,槽侧面直线部分为8.71,采购看到标出的尺寸不是9,马上又来劲了,说图纸尺寸有问题,所以加工厂没法加工。看图纸标尺寸标的是9(-1,+2),解释这是圆柱铣刀刀尖半径为0的情况,尺寸也在8-11的范围内.加工厂用三轴数控铣床直接加工R80的槽底,选定了球头铣刀,可以加工了。留下了一个问题请教大侠:圆柱铣刀刀尖角对槽深直线部分影响多少,对弧顶半径影响多少,R80±0.2能保证的极限宽度是多少。计算公式是怎样的,有没有计算的表格。

网友(点评):
你那么大的角度就是普通铣床都没法进刀切削,不是你画个图那么简单

网友(点评):
你那么大的角度就是普通铣床都没法进刀切削——大侠指的那个角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