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圈的方向

楼主(2021-09-05):
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以前装配的时候,平垫圈一边是光面,一边是毛面,然后垫的时候,有人说应该把光的一面贴住工件,于是从此以后,严格区分平垫圈的毛面和光面

但是没想到弹簧垫圈装配的时候也有讲究缺口方向,哎呀,以前都没知道,弹垫圈装的时候从来不看看口方向,随意一装。。。。。。。。

网友:
你全错了

网友:
毛面应该是凹下去一面吧? 光面应该是凸出来一点的吧?  凸出来的的应该朝螺帽,螺母。

网友:
弹垫有方向?

网友:
弹垫是没有方向的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你不用垫片是最好的选择。理由如下:
一、关于为何使用平垫,我也比较迷惑。但你这种毛面与螺钉配合的工况,跟不用垫片,产品面向上也没什么区别,连锪平都省了。既然这样,不用垫片,反而省钱。
二、我看一日本人出的书说,弹垫锁紧效果不好,且容易损伤零件,不推荐使用。不用弹垫,这样你也不用纠结方向问题了。
你看,不用垫片,既不用暴露我无知,又可以省钱。完美解决方案。钱很重要哟。有钱才可以付你加班费哟

网友:
确实是很大的错误,人云亦云

网友A:
弹垫有方向?这玩意侧面看不是个中心对称图形吗?!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网友:
弹垫实物不分方向啊,只是以前上制图课的时候老师有说过画图别画错开口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垫有方向?这玩意侧面看不是个中心对称图形吗?!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似乎弹垫确实分方向,弹垫的防松原理有说是突出的缺口可以卡住工件表面,这样可以避免松动
但是又有说法弹垫不防松,要求高的连接都不用弹垫,比如结构件用高强度螺栓,或者用双螺母结构
所以现在在用到弹垫时感觉无所适从

网友(点评):
找一张图片重新确认了,只要是右旋螺纹就无需区分正反,2面返过来是一样的,缺口顺着螺纹拧紧的方向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弹垫防松效果很好,远远超过不用弹垫的。

网友(点评):
弹垫不防松或者说防松效果差争议比较大

网友:
反正我从来没区分过。

网友B:
垫片区分方向的说法来自车间,本人从未在教材、专著、标准见到过有关论述。究其原因,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禁推敲。平垫也好,弹垫也罢,一手托两家,一面是工件,另一面是紧固件(螺栓或螺母)的压紧面,不论凸面或光面朝向哪个件,必定有凹面或毛面朝向另一个件,对于防止紧固件与工件发生松动这一功能来说,效果都是一样的。唯一值得考虑的因素是,如果联接处需经常拆卸,为了避免或减少工件表面损伤,尽量将光面朝向工件,是一个合理的考虑。

网友(点评):
平垫对检修有好处,螺母和本体不容易锈死,锈死也更容易拆解,可以不伤及主体。弹垫近年听说不好用,不知道真假。弹垫如果压平应该可以,就算材料不好失去弹性也不至于松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垫片区分方向的说法来自车间,本人从未在教材、专著、标准见到过有关论述。究其原因,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实 ...

支持一下,有道理。

网友:
感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考虑,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必须弄清楚。

网友:
弹垫有没有方向这个问题看放在哪来讨论,实物装配是没有方向的,但在2维做图或3维建模的时候,是有方向的,一不小心可能就画了个假弹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垫片区分方向的说法来自车间,本人从未在教材、专著、标准见到过有关论述。究其原因,这个说法看似有理,实 ...

平垫有毛面、光面?不合适的垫片吧。居然还能搞出一理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平垫有毛面、光面?不合适的垫片吧。居然还能搞出一理论?

大部分平垫都是冲压出来的产品,虽然经过滚光去毛刺处理,但落料那一面,变形比较历害。我估计光面毛面就靠这个区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平垫都是冲压出来的产品,虽然经过滚光去毛刺处理,但落料那一面,变形比较历害。我估计光面毛面就 ...

你家垫片两面的粗糙度差了多少嘛?我猜他的平垫就不是冲压的,工序应该是车端面,倒角(这面比较光),切断刀切断(断面比较毛),非标平垫

网友:
哈哈哈,平垫片,粗糙的一面,贴着被压紧工件。弹性垫片,如果螺丝是反压,那就要买相对应的弹垫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垫有毛面、光面?不合适的垫片吧。居然还能搞出一理论?

多下车间,多动手,多跟一线工人交流。你会发现很多非常草根的“理论”,对不对的两说,但确实存在,而且有些还非常根深蒂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下车间,多动手,多跟一线工人交流。你会发现很多非常草根的“理论”,对不对的两说,但确实存在,而且 ...

我还真好长时间没在体制内混了,最近十年进的公司,工人基本不会自己做主,除非他们特有把握。我的印象中,小年轻居然拿着图纸问我沉孔如何加工,不知是考我还是真不会,所以想必也不会跟我说什么草根“理论”

网友:
如此注重细节,以后必成大器!

网友:
我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装的平垫就是凸出来朝着螺栓头部,平垫没注意过缺口

网友:
有时必须搞明白。。。。。。

网友:
一般不讲究,但的确有方向。
锁紧力大的话,方向不对的话,螺母上会有擦伤

网友:
这种没科学依据的理论还是不要说出来误人子弟了

网友:
冲压工艺制造的平垫片一面有飞边,另一面圆滑,如果工件材质比较软,或者用在长孔可调节的结构上,需要让圆滑面接触工件,否则会咬伤工件或者不能顺利调节;
弹簧垫圈没听说分反正。

网友:
我买的组合螺钉,平垫方向是随机的,还是大厂家的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