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问题

楼主(2021-09-05):
各位大神:
  最近用着inventor,想问一下点和曲面重合约束没法实现吗?
  打个比方就是一个板在弧面上进行运动,我想用板的四个点重合在弧面上实现滑动或旋转。

网友:
选用“点”与“面”或“线”的约束,只要不发生过定位,可以实现。

楼主:
|oldpipe发表于 09-05 20:56选用“点”与“面”或“线”的约束,只要不发生过定位,可以实现。
你好,我在选择时点可以选中,曲面无法选中。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选择时点可以选中,曲面无法选中。请问是什么原因?

抱歉,我没说清楚。需要做辅助几何元素。

网友:
可以用点在面上的约束,就能够实现楼主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