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定螺钉的设计和使用

楼主(2021-09-05):
看了下,有平端的,凹端的,锥端的,这么一说好像这几种我都见过啊,实际使用中感觉好像都没有严格区分

1.比如说,同步带/链轮轮的2个90度孔,一个是对着键,另外一个是对着轴,这个应该选用什么什么紧定螺钉好呢?
是不是对着键的用平端螺钉,对着轴的用凹端螺钉是最合理的??

实际上我发现工人装配的时候根本不管37还是21,抓到哪个用哪个哦。。。。。。。。。。。。

2.锥端螺钉

  这个好像需要轴上面要搞个坑,实际上我根本从来也没有见过哪个会在轴上面搞个凹坑给锥形紧定螺钉用,从来没见过。。。。。
如果锥形螺钉使用这么严格的化,估计很多人都不会选他了,车间工人拿过来就用,锥形的紧定螺钉直接顶到轴上用

 工人怎么用我们管不到,但是哦我们设计的时候还是要严格区分和考虑的,还请大家说说

网友:
出处:《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 第六版 第二卷 第6篇 第1章 111页 表6-1-110右侧边栏

网友:
技术没有作业指导书,车间可不就乱干一起?

网友:
领料不用领料单,装配不看图,还是图纸上根本就没表达。

网友:
不按流程施工,后续整改很麻烦!

网友:
以前车间M6以上的都尽量用圆柱头内六角螺钉(头部需要倒角),要防松的话还可以用锁紧螺母。

用紧定螺钉的话不容易锁紧,相对于同规格的圆柱头内六角,内部容易打滑,
优点是小巧不占空间

网友:
记得THK的丝杆螺母顶紧螺钉,自带一小段铜柱,螺钉挤压在铜柱上,铜柱压紧在丝杆螺牙上,既能防松还不破坏牙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