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700公斤超高压液压泵保压问题

楼主(2021-09-05):
请教大家:麻烦大家了
问题是这样的,保压条件:一台进口70MPa液压泵(单出口液压泵),保压方式是液压锁(单向阀)保压,出口只接一个压力表没有任何负载
第一种操作方式:直接压力大到70MPa,但是压力掉的很快,不到2分钟很快掉到65MPa,还会往下掉
第二种操作方式:在第一种操作方式的基础上,当压力掉到65MPa时,二次打压到70MPa,这样压力几乎不掉,1个小时掉压5MPa左右,
想问下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现象正常吗
拜托了

网友A:
正常。
各种液压软管及橡胶密封件都有膨胀空间,二次打压才稳。
早晚温度不一样,压力还会随着升降。
绝对的零泄露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各种液压软管及橡胶密封件都有膨胀空间,二次打压才稳。
早晚温度不一样,压力还会随着升降。

测试时,没有接软管和负载,出口直接接的压力表(中间加了几个接头,密封都是完好的)。二次打压,保压效果明显好很多

网友B:
正规操作就是要二次打压,可以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操作就是要二次打压,可以看下说明书。

多谢大侠

网友:
内部泄露是正常的,可以参考一下增加保压缸之类的,在压力不足的时候弥补一点损失

网友:
排气没有,用什么接头,还有靠单向阀是密封不了的

网友C:
第一种操作不对,不能一次打到设计压力值。容易发生危险。

应该是先打压到设计值的一个百分数,检查有无泄露的地方,没有泄露,压力不掉,继续打压到设计值,保压5-10分钟,然后泄压。
有保压的标准和规范,不要乱操作,超高压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点评):
无知无畏啊!敬业到生死看淡啊!不得不让人佩服! 原来我们高压泄漏测试室都是带全防护头盔,外围装多少层防护网,按钮都是引到防护网外。 之所以这么防护,后来听说是有员工重伤残废过。

网友(点评):
从小到大,俺爹对我说的一句化话来没有变过:把安全放在脑瓜门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操作不对,不能一次打到设计压力值。容易发生危险。

应该是先打压到设计值的一个百分数,检查有无 ...

   高压产生微小的泄露,形成一条细线,就类似水切割了。

网友:
不学习行吗,不逛论坛行吗,

网友:
学习了。楼上几位讲得好。另外时刻要记得安全第一

网友:
这么高的压力,要考虑液体的压缩性,金属管件膨胀等,一次加压到位系统还未稳定下来,多次加压正确。

网友A:
我们工厂试验部打爆破压,120MPa,开始的时候防范意识差,管道末端的36*300堵头飞出去了,往隔壁厂飞的,后来也没找到。
末端不远有块20mm厚的防护钢板给打变了形。
从那以后大家开始害怕了。

楼主:
统一回复   多谢大家的支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工厂试验部打爆破压,120MPa,开始的时候防范意识差,管道末端的36*300堵头飞出去了,往隔壁厂飞的,后 ...

气压试验的杀伤力更大,跟炮弹一样,120MPa的压力,吓人!

网友:
|机器画家发表于 09-06 04:51我们工厂试验部打爆破压,120MPa,开始的时候防范意识差,管道末端的36*300堵头飞出去了,往隔壁厂飞的,后来也没找到。

末端不远有块20mm厚的防护钢板给打变了形。

从那以后大家开始害怕了。
这威力堪比导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工厂试验部打爆破压,120MPa,开始的时候防范意识差,管道末端的36*300堵头飞出去了,往隔壁厂飞的,后 ...

气压试验还是水压或液压?

网友(点评):
是不是有气体没排干净?

网友:
打过40MPA压,一根螺栓崩断,在窗玻璃上穿个小孔直接消失不见...

网友:
有一个实例,一个100Mpa的高压水枪操作人员,操作失误打到了脚直接穿了,过来一会儿才知道疼。

所以操作高压设备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做过90KG的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