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齿行星传动是怎么装配的?

楼主(2021-09-05):
如题,想请教下,人字齿行星传动是怎么装配的,欢迎交流。

网友:
什么叫怎么装配,连个前因都没交待,楼主刚放出来吗

网友:
普通直接吊装,特殊的有工装。

网友:
先装齿轮后装轴

网友:
楼主是想表达“人”形齿轮怎么装配成行星齿轮,直形齿能把任意个齿轮推拉出啮合的齿轮组,而人形齿太阳轮、人形齿行星轮、人形齿内齿环无法推拉进齿轮组装配。

楼主:
5楼是个明白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问题了。1楼是个SB,自以为是,不明白问题问的是什么,还在那出言不逊,就是个乐社。

补充内容 (2021-9-7 08:50):
写错了,应该是2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楼是个明白人,一看就明白是什么问题了。1楼是个SB,自以为是,不明白问题问的是什么,还在那出言不逊,就 ...

你确定1楼如你所说

网友:
我也不懂“人”形齿轮怎么装配行星齿轮组,我昨晚考虑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把太阳轮(内齿环)一分为两,左斜齿和右斜齿两片齿轮,分别从两侧相向合并组合装配进行星齿轮组。

网友:
这个肯定需要装配辅助工具的,弹性吊环肯定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1楼如你所说

应该是2楼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太阳轮和行星轮先组装,行星架先装齿轮后装轴,内齿圈是一左一右的组合人字齿轮,这样才好加工好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