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不容易啊

楼主(2021-09-05):
材质:316的不锈钢夹具:全包液压卡盘软爪
工艺:全包液压卡盘软爪开粗,内外直径和总长都预留了4mm余量,经过测量粗加工后拿下来就有0.2mm的变形量
问题:精加工完成后内外壁很薄只有单边2mm,保证不了0.1mm的公差,工件报废

目前准备实施的新工艺:
1、二序精加工另一端时更换为内涨芯,并且内涨芯要保证圆度在0.05mm以内,越小越好
2、不锈钢材料温差变形很大,工件凉透以后,冷却液加足降低加工参数

网友A:
新工艺的结果如何

网友B:
单边2mm的薄壁零件加工,很考验师傅的技术。

网友C:
有没有用过 六爪 的卡盘。

网友D:
好帖!等后续更新。
还有,有没有跟使用方沟通过?类似这样的薄壁件,往往是跟刚性的工件去结合的,需要它变形。

网友E:
这个不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的

350才算有点挑战,35高度随便做,常做的镁、铝材质基本在200左右高度,都是薄壁件,习惯就好。钢件类的50左右的有做过几款,壁厚一般3左右。

网友:
俺就一个建议里孔公差按标准来H7级最低H8。

网友F:
宽度35,下料的时候,下45,留一部分作为装夹部分,把所有尺寸都加工到位后,再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工艺的结果如何

排队等待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边2mm的薄壁零件加工,很考验师傅的技术。

车工一个怕车杆,一个怕车皮儿,太考验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过 六爪 的卡盘。

卧车六爪还真没试过,不过,那样的话,每个活都找正,效率会低很多,一般六爪用在立车上面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等后续更新。
还有,有没有跟使用方沟通过?类似这样的薄壁件,往往是跟刚性的工件去结合的,需要它 ...

机加工厂,都不知道过了几手了,上哪找源头客户啊,照图纸做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的

会了不难难了不会的,请层主明示,大家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才算有点挑战,35高度随便做,常做的镁、铝材质基本在200左右高度,都是薄壁件,习惯就好。钢件类的50 ...

敢不敢把加工工艺说一下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宽度35,下料的时候,下45,留一部分作为装夹部分,把所有尺寸都加工到位后,再切断。

切完就变形

网友G:
内涨芯问题不大,干就完了。

网友H:
这个确实考验设备和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敢不敢把加工工艺说一下听听

       不是不敢,怕只学到皮毛,加工薄壁的方法无非就是1.加长夹位(注意切断方法、加工中心铣切断面),2.内芯、外包(注意匹配度)3.根据产品结构,尽量不使用夹的方式加工(比如压,锁等)。4.开粗后去应力等等。
        薄壁件需解决的就是变形,那一道造成的就解决那一道(减少刀具、装夹受力面),根据产品结构选择最好的装夹位。每一款产品结构都不一样,我也不好说。我这的图不是很方便上传。都是薄壁壳体类,有直筒的,锥度的,加工费用也相对较高,很多时候都是一道解决一个尺寸,工序较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切完就变形

没吧,我们也是 这么做的

网友I:
之前加工铝的薄壁件是先粗车  然后放烤箱释放应力   然后精车  精车的时候使用涨紧工装内撑着做

网友J:
引用 楼主:
排队等待测试中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J:
666

666

网友:
韩工有好的方法了吗?说来听听,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涨芯问题不大,干就完了。

可以试试的,目前在准备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加工铝的薄壁件是先粗车  然后放烤箱释放应力   然后精车  精车的时候使用涨紧工装内撑着做

思路差不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确实考验设备和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了。。。

还有工艺设计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不敢,怕只学到皮毛,加工薄壁的方法无非就是1.加长夹位(注意切断方法、加工中心铣切断面) ...

讲的很详细,基本上都概括了,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吧,我们也是 这么做的

大点的工件就会出这种毛病,你可以试着测量一下切断后零件的圆度,一定会有变化的,还有就是对热处理工艺的把握,如果在加工前把应力消除的话,结果会好一点的

网友K:
在公司没没安排过这么大的零件加工工艺,我可能会尝试先粗车,余量再少点2-3mm左右,软夹先夹内精车外圆所有尺寸及宽度,在精车內圆的时候,在三爪和卡盘之间做个夹具,想办法把三爪夹紧的方式改为打压板打在268的那个台阶面上,减少因加紧造成的尺寸变形。圆心定位的话工装可以做个234mm的套和工件外径配合,图纸上好像也没有同轴度要求,照理说这样定位偏心也不会太大。没试过,纯属个人意见,哈哈。

网友L:
这个应该还好吧,只不过材质不算普通碳钢,这个要注意点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公司没没安排过这么大的零件加工工艺,我可能会尝试先粗车,余量再少点2-3mm左右,软夹先夹内精车外圆所 ...

必须要有热处理去应力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应该还好吧,只不过材质不算普通碳钢,这个要注意点刀具

精加工刀具要注意选择锋利的

网友:
原则:工艺问题!

网友:
外包络和内包络效果应该相差不大,还是不会合格的。工艺为什么不值钱? 十年的工作经验到具体应用到某个类型的零件,就两三句话说明白了,可这个两三句话你要沉淀N 年。 这个零件尺寸很容易保证的。

网友:
1.粗加工2.去应力3.半精车内孔外圆4.精车直径268.8外圆及一端面5.软爪夹持直径268.8外圆靠端面精车内孔外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必须要有热处理去应力这一步

查了下度娘,本以为冷变形加工后需要退火,原来机加工也需要退火,主要原因还是不锈钢本身的加工性能差很容易加工硬化,同时加工温度高易变形,老师说的对,确实不能少了退火这道工序。我想问下老师,是不是我上面排的工艺里面,在粗加工后安排上退火工序,同时冷却水也要用机油和硫化油之类的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查了下度娘,本以为冷变形加工后需要退火,原来机加工也需要退火,主要原因还是不锈钢本身的加工性能差很 ...

具体的冷却要求还是按照热处理公司的工艺来做即可

网友M:
装夹时不能用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装夹时不能用力过大

对装夹压力过大,可能会夹持变形

网友N:
关键是不锈钢,如果铝合金就简单多了。
试试粗加后回火去应力、精加工减少发热量和增加散热,做完后多冷一会,温度均匀再下架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键是不锈钢,如果铝合金就简单多了。
试试粗加后回火去应力、粗加工减少发热量和增加散热,做完后多冷一 ...

可以试试温度降低后再拿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