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螺纹孔问题

楼主(2021-09-06):
1.顶面的螺纹孔怎么不显示螺纹线?而侧面的螺纹孔显示了;2.顶面的螺纹孔,在槽子里,如果润滑油流进去,岂不是容易堵塞螺纹孔?有没有必要把螺纹孔周围搞个凸台?

网友A:
请问润滑油喷在何处

网友B:
这种上色螺纹一般都是直接关闭,显示一条线就好了
润滑油进螺纹孔有什么关系?怕的是灰、渣滓,但是有螺钉、螺栓在有什么关系,很多设备都有朝上的螺纹孔,只要上好螺栓或螺钉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上色螺纹一般都是直接关闭,显示一条线就好了
润滑油进螺纹孔有什么关系?怕的是灰、渣滓,但是有螺钉 ...

我上面有3个螺纹孔,可是正常工作使用2个,另外一个给安装临时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有3个螺纹孔,可是正常工作使用2个,另外一个给安装临时用的

用完塞个螺丝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完塞个螺丝就没事了

也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润滑油喷在何处

这两个小平面就是导轨工作面

网友(点评):
那这个孔是固定哪个零件的

网友:
顶面螺纹孔装个注油堵头就好了

网友:
顶部外面那一圈线其实就是螺纹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07 03:34顶部外面那一圈线其实就是螺纹了
但是没有像侧面那样显示螺纹外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