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性好,便于加工的高分子材料

楼主(2021-09-06):
    最近做一款产品,制作样品后进行试样,在缓慢转动过程中(塑料件包裹不锈钢进行旋转),会发出响声,此时对接触面打点油,响声就消除,但打油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太麻烦,还有粘灰尘的问题,所以目前想找一款油性比较好的工程塑料,生产出来自润滑效果就有保证。
    目前使用的PA66的材质,这种材质除了通过水煮后增加韧性和润滑性能,还有没有其他表面处理的方式能加强自润滑效果,或者尼龙料的改性料,或者加点什么其他的塑料进行成比例配比,

网友A:
聚四氟乙烯。

网友(点评):
这材料加工性能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

那要看情况了,压铸成型也不是不行。如果不怕成本高,还可以进阶。PFA。

网友(点评):
请问:这材料适合做成棒料,然后加工成小齿轮,用于摩擦并受力环境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点评):
不怕成本高。。。。。。。嗯,成本高是重点。

网友:
PFA PTFE 都符合要求,但是成本略高

网友:
铁氟龙也不行?加工性能还好吧

网友:
自润轴承怎么样

网友B:
直径买标准件不行吗

网友(点评):
请问上下两种聚缩酫有何区别?

网友(点评):
这里两个应该都是树脂型+括号里的内容

网友(点评):
请问下这个图片的出处是?

网友:
图片需要审核,直径MISUMI搜无油衬套,有带肩的聚四氟乙烯的。

网友:
加石墨的自润滑尼龙轴承,宝色霞板,

网友:
POM可以的,之前用过,市场也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买标准件不行吗

没毛病,能用标准件,就不要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买标准件不行吗

摩擦系数非常小,还非常耐磨,在油槽里经过磨合期之后就不会有太多的磨损,特长里有介绍的。

网友:
POM,超高分子聚乙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

我司目前的加工设备,加工有困难,有没有类似的改性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司目前的加工设备,加工有困难,有没有类似的改性料?

很多氟塑料工程塑料公司生产的都能用普车加工。

网友:
参考易格斯塑料轴承

网友:
聚甲醛不行吗

网友:
可以直接搜易格斯工程塑料轴承,这是德国的公司。像耐磨、摩擦系数低、自润滑性能等都很好的。各种规格的型号,各种使用环境下的都很全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
PEEK或者PI

网友:
本身摩擦系数小的有POM, PTFE, UHMWPE等。
塑料中添加石墨,二硫化钼,硅,PTFE等可以改性,增加降低摩擦。
在阿技材料库里可以筛选这些塑料材料牌号,查看数据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