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复制的模型和工程图,打开工程图,关联的还是原来的模型,怎么办?

楼主(2021-09-06):
原模型A,工程图A。
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
改名为模型B,工程图B。
可是打开工程图B,关联的还是模型A。
这个怎么办?

网友:
打开的时候修改参考文件

网友:
右键,然后选替换模型

网友:
SW有打包功能。。。。。。。

网友:
打包功能可以,但是也麻烦,打包过去的都在一起

网友:
用ctrl+O打开你准备打开的文件,在点击打开键或双击打开前点击替换,替换成你都模型B

网友:
把A模型的文件夹改名字,或者暂时压缩,打开B模型时手动找路径,认一遍文件打开时的路径就好了。

网友:
把他们断开以后,再重新关联。

网友(2021-11-05):
环模饲料机械 -颗粒机

工程图参考模型更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