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以上级别的导轨,工作台有必要设计成这样吗

楼主(2021-09-06):
好像现实里看的设备,很少有工作台上带止动螺丝的

网友:
这个还是简单的设计,我下面都开导轨槽,用导轨压块调整的

网友A:
条件允许就开一个导轨槽,条件不允许就像图册那样就行。不过不用开那么深

网友:
条件允许就开个导轨槽.条件不允许就像资料册那样.我这边做直线导轨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415368042(微信同号)

网友:
需要保持精度的是要有固定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允许就开一个导轨槽,条件不允许就像图册那样就行。不过不用开那么深

基座上导轨槽没什么疑问,上面的工作台也要有个槽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座上导轨槽没什么疑问,上面的工作台也要有个槽口吗?

看你工作台上的定位相对基座有没有位置关系了,这书THK的吗?看着挺像

网友(点评):
这都能看出来,厉害

网友:
看情况了,看到过韩国机床导轨滑块都要用零件压紧

网友:
固定侧肯定要固定啊,都这样。

网友:
要看你定位的基准是什么

网友:
这么设计还是比较麻烦的,紧盯螺钉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力。还是两侧铣台阶沉下去,再外边贴齐的地方再并一块板。

网友:
XY轴的垂直度,这样是可以调的,要不然怎么调,要不就做过度块,过渡块一定要卡死滑块,调完了打定位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