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安装定位

楼主(2021-09-06):
我在学习米思米案例 140 滑台穿梭传送机构 时看到直线导轨使用了2种定位方式:开定位槽和使用定位销。但在图中看到用定位销的直线导轨下方也开槽了,这是不是显得多余了?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  这个槽的目的是铣平面

网友:
那个好像不叫槽口

网友(点评):
那叫什么?

网友(点评):
那就是锪平的一平面,锪平即可,小日本用力过猛,台阶搞深了点儿,让你误会了。

网友:
一楼正解.这个槽的目的是铣平面.有需要采购直线导轨的可以联系我:13415368042(微信同号)

网友:
槽钢面精度不够,安装导轨面需要精加工,保证安装和运行精度,必须把安装粗基准面光一刀。

网友:
铣个平面好用来安装导轨的

网友A:
别说这模型建的还挺细。

网友:
导轨不带基准扁吗

网友:
那个坡口只是为了精加工一刀,别的作用没有。

网友B(2022-12-02):
引用 网友A:
别说这模型建的还挺细。

大侠,请教一下,请问双导轨安装,如何保证两个滑块安装面共面,以及滑块和工件如何定位?十分感谢!

网友:
可以垫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教一下,请问双导轨安装,如何保证两个滑块安装面共面,以及滑块和工件如何定位?十分感谢!

安装好一个后打表,然后用安装好的一只做基准面再打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请教一下,请问双导轨安装,如何保证两个滑块安装面共面,以及滑块和工件如何定位?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