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20#钢的产品

楼主(2021-09-06):
最近公司接一批20#钢材质的产品,没有车削经验,特来请教。产品成品速度只有同尺寸铝件4分之一,且刀具磨损速度很快,部分刀具一天一换。现在要求改善工艺,特别苦恼,有没有大侠来指点一二?

网友A:
那45#的更难加工了吧

网友B:
一天一换,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一换,正常啊。

好吧,主要零件不大,单价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45#的更难加工了吧

不知道啊没做过45,做的铝件比较多,20#太粘刀了

网友C:
用加工不锈钢304材质的刀具试试。304奥氏体不锈钢的够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加工不锈钢304材质的刀具试试。304奥氏体不锈钢的够粘了

好的,最近可能马上也有304的材料要做,也是没干过。

网友D:
20#和Q235的加工性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和Q235的加工性相当

大侠能否指导一二

网友:
你用的刀具什么材质?加工参数是多少?

网友:
20号钢材质偏软,精加工后,工件不亮,但是可以从最后一刀的余量上想办法,余量大一点,可以保证表面亮一点

网友:
低碳钢是比较软的,要看切削时的交货状态,可以与客户商量下是否可以做些预处理

网友:
低碳钢的确,我现在也在做,工件比较小,单价低,外圆就只能一刀了,就是内孔难弄,刀粒磨损极快,之前用tn60,刀粒磨损极快,后来发现机床转速达不到陶瓷刀粒的要求,改用合金刀粒了,希望能耐用点,不过这种材料亮度的确难搞,希望有大佬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