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气的情况下,怎么实现用电来控制托盘的挡停

楼主(2021-09-06):
通常挡停都是用气缸来实现了,但是客户现场没有气源,在AGV小车的流线上怎么实现用电来挡停托盘呢

网友A:
AGV没做过
我做过RGV,停车都是靠传感器测距离写程序硬算,靠撞击停车太危险

楼主:
是个可以尝试的机构

楼主:
这个可以,不过电缸体积有点大,目前看到有电磁铁推杆可以代替电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V没做过
我做过RGV,停车都是靠传感器测距离写程序硬算,靠撞击停车太危险

我不是做的小车的停车,是小车上固定的流线上的托盘挡停

网友B:
你搞个抱闸,把你家托盘抱住不就好啦

网友C:
丝杠与弹簧结构结合。

网友:
气缸换油缸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同意电动推杆,相对便宜好用。

网友D:
电动推杆,便宜,力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推杆,便宜,力量大

在淘宝上搜了,确实不错,用电动推杆需要配备往复控制器吗

楼主:
果然,集思广益

网友E:
安装一套红绿灯机构,它眼睛没瞎的话,应当能看到,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一套红绿灯机构,它眼睛没瞎的话,应当能看到,哈哈哈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个抱闸,把你家托盘抱住不就好啦

哎哟

楼主:
放行的时候可就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与弹簧结构结合。

还请大佬多给点指点

网友:
实在不行自带个小气泵不就可以用气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行的时候可就不好弄了

用两个电磁铁控制~~~~~~···

网友:
有油缸靠谱,输出力比较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搜了,确实不错,用电动推杆需要配备往复控制器吗

通电,正反交换就行

网友:
凸轮制动器,有这种装置的,积放链就有这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