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这种弧形锥齿轮

楼主(2021-09-06):
大神们,有没有好用的免费插件能画这种弧形锥齿轮的?我用迈迪工具集画不出来啊。

网友A:
真是奇了怪了, 我为啥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奇了怪了, 我为啥画出来了

我这改了参数出来的形状就不对了。齿轮27齿,模数3.5,出来感觉螺旋角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奇了怪了, 我为啥画出来了

感觉一改模数就错了

网友:
感觉不对,螺旋角是多少呢?

网友:
如果是为了出图,其实不用纠结非要切出齿来,只做轮廓就好了

网友:
这种带角度的齿轮还真是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