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锥度扫描切除如何操作,求高手!!!!

楼主(2021-09-06):
我的需求是1.扫描切除2.路径是螺旋线(带锥度)3.实体在切除过程中带锥度,连螺旋线在内有两个锥度。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求大佬

网友:
你自己没有读过自己发的帖吗,语句通顺吗

网友:
当然火星语楼主如果能看懂的话,我不介意多打几个字。。。。。

网友A:
大概是这意思?

网友B:
建立一条螺旋线,再画一条直线,做一个扫描曲面,再做一个旋转曲面,扫描曲面和旋转曲面做分割线,然后在3d草图中转化实体引用就可以得到锥形螺旋线,如果知道锥形螺旋线锥角,  可以直接在螺旋线里设置锥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意思?

对,在扫描切除特征中请问方形的锥度这个咋处理的,拉伸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一条螺旋线,再画一条直线,做一个扫描曲面,再做一个旋转曲面,扫描曲面和旋转曲面做分割线,然后在3d ...

螺旋线的锥度是知道的,我不会的是实体的锥度,在扫描切除的特征中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线的锥度是知道的,我不会的是实体的锥度,在扫描切除的特征中实现

只能提个思路,用扫描加引导线,先做1个螺旋曲面,2个旋转锥面,然后用分割线,3d草图实体转化的方式建2个螺旋线,一条做路径,一条做引导线,扫描就可以做一个截面水平方向变化的,竖直方向的引导线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应该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意思?

兄弟,可以告诉一下是怎么画出来的吗感谢

网友:
这样的么? 曲线里面选择螺旋线就可以画出来了

网友:
放样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