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与越程槽

楼主(2021-09-07):
轴的台阶处需要磨削的轴端要设砂轮越程槽,需要切削螺纹的要设退刀槽,
不留这两个槽,加工就干不出来吗?
如果轴的台阶处,不需要磨,也不需要螺纹,那么台阶处就什么也不要留了吧?
还有台阶处90度,刀具能加工吗? 我们的加工人员和我说他们看图纸是严格区分90度台阶和带圆角的台阶;台阶90度不带圆角,不带避让,它的刀具是加工不出来的。
所以大家90度处只要不是工艺需要,是不是一定要加圆角或者避让???
类似于这样设计很容易,但是机加工却很难干出来的常见禁忌还有哪些?
不懂加工,什么刀具呀,加工工艺呀完全不懂

网友:
什么叫设计很容易,设计不考虑工艺合理性就是踏马的在瞎画,你哪家公司

网友(点评):
大佬请指点问题。我告诉你哪家公司你还能开了我呀,谁还不是新人入门? 你一开始干机械就很懂呀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大佬评论问题就好了,在哪都喷,显示优越感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你哪家公司”听起来很爽哈哈哈哈,很多人不负责任瞎几把设计还以为设计很简单,就应该被这样指点指点。

网友:
不懂工艺就到车间加工设备前看几天

网友:
台阶留小许圆角是避免应力集中,100%直角容易断轴

网友:
台阶处留个圆角,看你是什么材料的,铝的话 R0.1max就可以了

网友:
你到底是做设计还是加工,咋觉的你加工不行,设计也菜,谁跟你说螺纹就一定要加工退刀槽了,磨削就一定要有越程槽了。你买的标件螺钉,哪个替你加工了退刀槽的?

网友(点评):
标件螺钉,大多是搓丝机干的。这里说的估计是车床加工。

网友(点评):
给你补下课,有个GB/3-97

网友:
要注意应力集中的情况,一般都要圆角,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点评):
图纸上未标注的都是圆角,除非我特别标明清角,这是常识,哪个比较菜的工人会跳?

网友:
车刀的尖角处都有一点圆角的吧

网友:
楼上很多说的对,能留圆角最好,避免应力集中,如果不能留,配合的零件相对应的位置记得倒个角,或者台阶根部让机加厂清根

网友:
关于机加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去现场的条件,看下机械设计手册,有很多工艺相关的知识,常见的机加工艺,铸造,压铸,注塑等等的注意事项都有说明,或者买一本书

网友:
同为小白 。多接触车间,就能面对很多实战中的刁钻问题。看得多了,问的多了,就懂得多了。慢慢的你也会超过那个很吊的大佬了。
手熟尔,无他。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用专门加工工艺,是很难搞出绝对90度无圆角的。
那种刀具在前面走刀时就已经磨损了,一般有R0.1-0.5左右。
所以配合孔一定要有倒角,否则靠不拢。

网友:
多看多想多琢磨,凡事必有道理.在这问也不会有啥答复,因为太多,没人一条条列出来再给你解释清楚.

网友:
数控车床可以加工出圆角,普车就不容易,需要刃磨成型刀,其实有些加工工艺多看机床加工的零件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网友:
好多东西上学会都应该要讲过的。

网友:
机械制造工艺是必须要懂得啊!

网友:
圆角画上比较好,纯90度的感觉很难受啊
加工师傅肯定要来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