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盘支撑

楼主(2021-09-07):
做一台4工位压盖机,因为转盘上要受到向下的压力大概470kg。要在旋转盘下方做一些支撑,有谁知道支撑结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470KG啊。不能压在平面上,转台只起到旋转作用吗?要不然就再转盘下面放几个滚柱轴承?

网友A:
下面做几个垫块 用凸轮随动器支着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绝对是专业的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下面做几个垫块 用凸轮随动器支着

正常转盘不能受压力 这种就是每个工装单独做浮动在转盘上。压装工位做单独的顶升定位机构,将工装顶起,然后压装。下面做垫块凸轮只是防止转盘时间久了不平。安装的时候垫块还要打表,磨成零位。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试试,挖掘机都用这种轴承支撑的

网友:
回转支承配可调节的立柱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转盘不能受压力 这种就是每个工装单独做浮动在转盘上。压装工位做单独的顶升定位机构,将工装顶起,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做几个垫块 用凸轮随动器支着

谢谢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