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1-09-07):
想通过这个空心轴对真空吸盘进行抽真空,真空吸盘与轴连接在一起进行旋转的,轴的转速会达到3000rpm,所以没有合适的气动旋转接头。如果直接在轴内径安装一个密封轴承,将一硬质管直接插到轴承内径进行抽真空,这样是否可行呢?大佬们,支支招,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轴承能密封?

网友:
不行,有没有办法要看有没有空间

楼主:
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了,关键是轴的转速太高了

网友A:
看真空度咯,气密旋转接头多得是。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真空吸盘受离心力很快就坏了吧

网友:
这设计思路有问题吧!?!?!?
确定要这样搞!?!?!?

网友:
这个设计思路有问题,8#的方案不错。不知可行。

网友:
定制高速旋转接头成不?

网友(点评):
只要钱到位…………

网友(点评):
一般说这话的人钱到位大概率也没多大本事

网友:
我记得费斯托有旋转快插接头

网友:
不知机械密封行不行?

网友:
研究下气动卡盘原理

网友:
磁流体密封应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真空度咯,气密旋转接头多得是。

转速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思路,真空吸盘通过轴承装在空心轴上。轴转,吸盘不转。中间可以用气管或者金属管通气。相当于自制一 ...

真空吸盘也需要旋转的

网友C:
有高速旋转接头,3000rpm,耐心在网上多找找。另外在受力和结构尺寸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直径尺寸尽量小,转速相对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高速旋转接头,3000rpm,耐心在网上多找找。另外在受力和结构尺寸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直径尺寸尽量小,转 ...

老哥,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
担心密封问题轴承内圈加个加工件呗

网友D:
有点需要明确你的吸盘转还是不转?

网友:
建议找真空吸盘厂家沟通,比如亚德客、施迈茨。你们遇到的没遇到的问题他们都遇到过,才能给出合理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需要明确你的吸盘转还是不转?

需要和轴一起旋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有推荐的厂家吗

这是在网上搜到的,搜“高速旋转接头”,我没有用过,不知功效如何,你可以联系下看看,
山东洛菲斯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http://www.sdlfs.cn/index.a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在网上搜到的,搜“高速旋转接头”,我没有用过,不知功效如何,你可以联系下看看,
山东洛菲斯机械 ...

谢谢啊,看了下,尺寸太大了,感觉要想高转速,接头尺寸肯定就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看了下,尺寸太大了,感觉要想高转速,接头尺寸肯定就比较大

在网上多找找。也可以找到资质比较好的企业,看能不能定制,你可以提要求,看看他们能不能答应,有些企业为了开拓业务,觉得有市场前景的客户,也会下功夫的。

网友:
硬接触的地方需要增加密封圈。

网友:
吸盘也转,这么高的转速,要用吸盘吸什么东西?这个吸盘产生的吸力在这种场合下还是否能起到作用?

文丘里管倒是也能产生一定吸力,而且它的结构可以做到内外圈分离且允许间隙存在(需要根据它的结构自行设计),但是吸力不一定能满足。

网友:
可以,密封。向一次性轴承,或旋转接头里面

网友:
有点难实现,楼主得动动脑壳了

网友:
旋转密封

网友:
支持#8,支持8楼的看法

网友:
你想吸盘带着工件一起转吗?3000的转速小口径吸盘吸得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看了下,尺寸太大了,感觉要想高转速,接头尺寸肯定就比较大

deublin.com/zh-CN/Product-Selector   前面加3个W+1个点

看看这个,肯定能找到你想要得,如果还觉得尺寸太大,那就基本没有办法了。。。。。。

网友:
支持8楼的建议

网友:
3000转没影响的,油封买好一点的,旋转密封腔体内灌注真空泵油。

网友E:
你现在这个结构上,真空不好密封,就吹气,漏点也无所谓,加个真空发生器在末端将正压转换成负压,如果真空发生器太大,也可以考虑自制。

网友:
淘宝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这个结构上,真空不好密封,就吹气,漏点也无所谓,加个真空发生器在末端将正压转换成负压,如果真空 ...

这个思路不错,就是要看空间布局能否满足了,以及离心力的计算能否满足

网友:
只要有一定真空度就行,没人说一定要密封多好,漏气就配个大点的真空气泵。我建议四氟泛塞封,摩擦系数小,耐化学试剂,设计标准还能提高点,做个10000rpm的,电机直接去定制,驱动器找个配套厂家。

网友:
之前我们用过SMC的回转式快换转接头,但是最高转速也只能达到1000-1500r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思路,真空吸盘通过轴承装在空心轴上。轴转,吸盘不转。中间可以用气管或者金属管通气。相当于自制一 ...

猜测楼主是否需要的就是工件因为工艺需要必须旋转,既然他用了吸盘,则吸盘要吸附工件底面两者硬接触,所以吸盘必须也要跟着工件一起旋转。

网友(2022-06-01):
lz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