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崩溃问题

楼主(2021-09-07):
内部零件一改动,回到总装图就崩溃!

网友A:
是不是装配体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装配体太大了

零件也不多啊,百来个吧,用的还是工作站配置还行吧。

网友(点评):
试下另存一份,只保留几个改动附近的零件,再试下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内部零件改动,引起总装图问题, 厚度为0或者参照丢失, 都有可能

网友:
多大的装配体,是不是内部零件细节特别多,比如,太多的螺纹细节,弹簧等需要计算机花大量计算时间?

网友:
用自带的solidworks Rx诊断一下,或者用驱动精灵更新下驱动程序

网友:
SW就这毛病

网友B:
化整为零的 做局部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整为零的 做局部改动

局部改动也一样,小组件能正常保存,回到总装就崩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局部改动也一样,小组件能正常保存,回到总装就崩溃了。

工作站的售后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站的售后怎么说?

电脑大概率是没问题的,盗版软件问题吧可能。

网友C:
啥版本?截图看看sp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版本?截图看看sp几

2018的

网友C:
截图看看2018后面的sp,sp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年号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看看2018后面的sp,sp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年号更重要

这个?SP0

网友:
|wenzy发表于 09-14 09:55
这个?SP0

sp0说明是软件最早的版本,毛病最多,
要想稳定赶快升级到sp5,找下升级包或卸掉再安装完整的sp5版本

网友:
我一次不改太多,改少量保存。或者,先小部件改动,然后再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