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流场模拟

楼主(2021-09-07):
sw的流场模拟为什么前几秒的轨迹在单线转圈,真实的风肯定不是这样的吧。谁给指导下。

网友A:
就是这样啊,会形成涡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啊,会形成涡流

为了保证进出面的流量和时间相同,所以在时间轴上sw允许了单线的先进入循环了几秒。实际中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同时进入。是吧。

网友(点评):
什么实际,流体仿真依据的就是理论,理论什么样,分析结果就什么样,你不会知道才知道流体仿真的本质吧

网友:
居然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
理论上就是这样,没问题

网友:
和你的边界条件设定有密切的关系。

网友:
sw流场模拟垃圾的不行,你切换一下,显示网格,看它网格画成什么鸟样了,,

楼主:
更改了一个面,这个才更像真实的结果。至少电气工程师说看懂了,给大家也看一下吧。

网友:
工况设置的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