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机械定位装置。

楼主(2021-09-07):
各位大佬,有没有一种轴向旋转平台的旋转定位的装置,旋转90度180度机械定位停一下。

网友:
凸轮分割器,这个不是常用机构吗,

网友:
这种太多了,某度搜索间歇机构,动图模式下很多素材

网友:
分度器设置这两个角度的停顿,问题不多。

网友:
电子分度头。。。。。。。

网友:
在一个转盘上 分四等分 做四个V形槽。到了近点 用气缸上装1个V形块。

到了近点 用V形块进行伸进去定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