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的螺丝滑丝有什么好办法取出

楼主(2021-09-07):
M2.5的沉头内六角螺丝,拧紧的时候还涂了螺纹胶,现在滑丝了,取不出怎么破?太小了,啥方式都不好处理

网友A:
方法太多了,角磨机切个一字口吧

网友:
这个没断么,直接焊牢转出来!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钻头钻开在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太多了,角磨机切个一字口吧

就是太小了点,怕伤到零件

网友B:
是螺纹滑丝还是六角滑了?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

网友(点评):
螺纹滑丝不就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螺纹滑丝还是六角滑了?

估计是内六角滑了,焊个头子。

网友:
用磁铁吸出来。

网友:
电火花机打

网友C:
用2.5的钻头钻六角沉头,沉头就断掉了。然后把过孔的零件拆掉,断了头的螺钉就有一小截露在外面,用手钳夹住就拧下来了。

网友:
焊接和电火花

网友:
11#这个方法常用,挺方便。

网友:
打了胶有点难搞,加热然后急剧冷却试试

网友:
如果涂了螺纹胶,就要加热了。

网友:
这么小的肯定取不出来,直接用砖头打掉重新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5的钻头钻六角沉头,沉头就断掉了。然后把过孔的零件拆掉,断了头的螺钉就有一小截露在外面,用手钳夹 ...

零件两边穿螺丝的没法直接去,把螺丝头破坏取出来了,不过底下这个零件还是接近报废了,断丝取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件两边穿螺丝的没法直接去,把螺丝头破坏取出来了,不过底下这个零件还是接近报废了,断丝取不出来。

我个人对螺纹胶是又爱又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对螺纹胶是又爱又恨

感觉关键不是螺纹胶,还是螺丝质量太差强度太低,现在网上采购的螺丝质量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