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断裂的螺丝从产品里取出来?

楼主(2021-09-07):
如图把手方孔内的螺丝,尺寸是M5×23mm的非标圆柱头螺丝,因为螺丝工厂生产的时候淬火过头了,导致螺丝太脆,把手转动的时候直接导致螺丝截面断裂了,请教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能不破坏产品表面的情况下把断裂的螺丝取出来?
(螺丝装配的时候里面加了厌氧胶,时间过去几个月了,工人在安装的时候发现反馈的问题)

网友:
断丝取出器   或用钻头直接打掉

网友:
这个还有一节还不容易,打个螺母,扭上去就出来了

网友:
破坏性去除可以么?楼上社友已经说了方法。

好像断裂处不在基体里,做个夹头拧出来。

网友:
还有尾巴在,方法就多了,焊个东西上去,六角螺母或者方螺母啥的都行

楼主:
方孔只有13×13mm啊,主要是要求不能破坏表面和破坏把手,不然直接破坏了很省事;还有就是之前打螺丝的时候加了厌氧胶啊,不破坏把手的情况下怎么弄?

网友:
方法很多,做起来都不容易,还是请个专业的钳工来弄吧。自己贸然搞,很容易搞成癌症

网友:
手工焊,粗点的焊条直接手工堆上去,焊条直接焊上面,要求焊工手法娴熟。

网友:
露在外边的还是比较好取的,楼上已经说了很多了,如果断在里面就要钻头打掉了,我感觉给我一把尖口钳,我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
加热一下镊子夹住拧出来。

网友:
电火花打掉,买个小型的电火花机

网友:
这都不是事,想点技巧就可以啦

网友:
厌氧胶可以先给加热,软了后好转动

网友:
焊接另外的螺丝

网友:
上个螺帽上去 焊死 然后扭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几天试一下能不能取出来

网友:
拆下来找个电火花打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用火烤一下,把厌氧胶给加热蒸发掉!

网友:
加热,焊螺母,套筒扳手

网友(2021-11-18):
热熔胶棒点一下。一扭就下来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断丝取出的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