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加工有凹印

楼主(2021-09-07):
不知道机器那里的问题,球刀爬曲面的时候,偶尔出现凹印,同一条刀路,另一件没出现这个问题。。。

这台机器没开过粗,一直光刀用的。

补充内容 (2021-9-9 01:03):
机器是三菱m70,今天做了个测试,同样的程序拿到另一台同样系统的机器上跑,没出现这个问题。

出现问题的机器,铣圆,铣外形,铣平面精度都是0.005,就单单铣曲面会出现问题

楼主:
另一个出现问题的曲面工件,基本都是在程序的小拐角处。

程序拿到同样系统的机器上跑,没出现问题,其他系统也没问题。

铣圆,铣外形,铣平面精度都在0.005,就单单铣曲面出现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B:
高速动态切削的自动刀路吗?刀路就没从这爬过去,开了避障点了像是。

网友A:
看过一个博主说比较旧的设备好像加工曲面的时候有些参数没设置好就会出现断点,一般曲面都是预读几行的,新一点的设备是预读十几行,老设备才预读几行,所以走曲面的时候会有卡顿。暂时不清楚是否设备原因

网友C:
1.先检查程序,是否在出现痕迹的位置有变化
2.每次出现的痕迹是在一个位置吗?如果是,那么检查一下丝杆的反向间隙
3.看看刀具排出的铁削是否会影响到加工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设备

三菱m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动态切削的自动刀路吗?刀路就没从这爬过去,开了避障点了像是。

那里深了,不是没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博主说比较旧的设备好像加工曲面的时候有些参数没设置好就会出现断点,一般曲面都是预读几行的,新 ...

我们厂里有两台三菱,有凹印的是光刀机(新),同样的程序我拿到另一台开粗机(旧)都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检查程序,是否在出现痕迹的位置有变化
2.每次出现的痕迹是在一个位置吗?如果是,那么检查一下丝杆的 ...

出现痕迹的地方,大多数是边上小拐角的地方,相比正常运行有略微停顿

网友:
估计是凸凹模有问题导致产品表面有划伤!

网友:
应该是象限点引起的吧?

网友:
程序没问题的话大部分都是设备的原因了,有些是参数,有些本身是硬件。找个大师傅看看最好,最好是懂一点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