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全流程玩螺栓的体会

楼主(2021-09-07):
1.1. 全流程玩螺栓的体会:
          — 从铁矿石在BHP开采出来,从装船、卸港一直到它做成螺栓,都可以吹,随便,你说怎么吹都随便
          — 螺栓怎么会断,什么特征?不同的螺栓其断裂特性完全不同,没有可比性,人家桌子上摆一排,你说说看,
          — 南美矿与奥矿哪里的合适,别看都是矿石,差异大了去了,又含铜的,有含砷的,奇奇怪怪,一个矿,不同的采区都不同,信不信?
          — 怎么冶炼?瑞典是电炉钢,没错,就是,德国是少数用转炉钢,而小鼻子是多数用转炉钢,你怎么解释?
          — 德国严格规范是铸锭,小鼻子就是可以连铸,并且断面还不大,怎么解释其冶金过程?
          — 用水压机能打多深,你凭什么说这个,芯部什么样子,谈金相,断裂可不可以从内部发生,是屈服的多少倍,谈具体数据,
          — 诸如皮下缺陷,铝盐形态,等等等等,你就吹吧,这些东西可以吹一周都完不了,但你一条都吹不出来,人家就是简单挥挥手,说:你丫给俺滚出去,哪凉快哪呆着去,甭在这里混世,哈哈,
          — 谈到试验机,要曲线,要计算机控制的加载,可监测,在75%反复拉伸,横向载荷的比例匹配,
          — 断裂的预告,知道快断了,
          — 润滑问题,安装问题,安装缺陷引起的后续一系列问题,这个就与俺今天发的资料有关系,
          — Choyee答复:
                   ☆ 螺栓头到螺杆的过渡圆角处、螺杆中部、第一扣螺纹、螺母都可能断。可能是疲劳、微动、环境腐蚀、松弛、冶金缺陷等、机加工缺陷等。
                   ☆ 瑞典进口粗钢锭,所以走电炉的流程。日本自然是深水港大高炉转炉连铸。
日本是怎么控制小截面连铸质量的,就不明白了。
                   ☆ 大截面螺栓,材料的淬透性是很重要的选材依据,心部可能要求90%马氏体组织。我们用过40Cr,淬裂了,所以断裂也是可以从内部发生的,比如氢 脆。重要的螺栓是铸锭+锻造。边界是激冷层,然后有水平晶枝,斜晶枝,倒V晶枝,等轴晶,下部各种盐沉积。内部有夹杂、孔隙。夹杂又分内带、外来、金属、 非金属。非金属夹杂物的分布与选择性结晶造成C、P、S在沿晶姐聚集,气体析出有关。锻造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得均匀的组织,控制夹杂物分布,然后通过后续 热处理细化晶粒。
                   ☆ 试验机没接粗过,接触过锻件弯曲试验的机器,一个人送料,一个人操作。
                   ☆ 断裂预告应该不是单纯的疲劳寿命估算,应该是转子一样的主动寿命管理?
                   ☆ 螺栓拧紧只能控制输入扭矩或者转角,但要获得轴向拉力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摩擦系数,所以润滑状态对预紧力大小影响很大。安装可能引起很多问题。比如3 米的加长杆,两个人转多少圈?二硫化钼摸没等等。高温螺栓要考虑蠕变、膨胀系数、高强度螺栓要考虑保证螺栓头受理面积,又加大圆角,高温合金的拉杆螺栓又 有更多的讲究。螺栓的镀层材料,温度高的要用Cr、Mo合金,要避免螺纹咬死等,真咬死了那就麻烦了,破拆也是个麻烦事。中分面螺栓的密封计算也很有意思 的。
                   ☆ 螺栓很有意思的,我就被螺栓松弛折腾过。拆散了两台设备。螺栓为什么会松?一是变形不协调,二是工作载荷超过弹性极限,螺栓屈服导致松弛。螺栓主要校核受拉,螺母主要校核受贱,螺母的强度较低,选材也更宽泛。
                   ☆ 1.提到的断裂,过渡圆角处是否会因为螺栓截面变化大,圆角过渡的不好,主要在交变应力下发生断裂;螺杆中部断裂是不是由于螺栓安装面不平行,螺栓受弯矩造成的;第一扣就像是99大侠帖子里面写的,有可能是受预紧力,或者拉力过大造成的;螺母的损坏见到的少,不敢乱说。
                   ☆ 前辈帖子里面的5.点,说心部要求是马氏体组织,但是马氏体组织硬度高,但是很脆,螺栓在使用过程中不担心脆性断裂么。如果钢的强度太高,失效可能就没有塑性变形,直接断裂。如果热处理用珠光体球化退火,不知可行不

网友:
从哪摘抄来的一些?

网友:
有股过去的味道!

网友:
螺栓在特殊场合,用不好就出大麻烦。我们曾经在压缩机振动场合,螺栓受剪切力,而且在海拉尔极寒环境,全部断裂,机器趴窝。

网友(点评):
哈哈,高,实在是高

网友:
很多时候的螺栓断裂都是松动引起的。

网友:
原帖的主人好久没说话了

网友:
原帖的主人已经放弃。。。。了。

网友:
风力发电上的螺栓,规格从大功率转型小功率的系列研发设计,螺栓规格变小,设计过程经过了严格的计算和CAE分析。结果啪啪啪,断了,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理论和实际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3983596 理论和实际的差距来源于理论还不够准确或精细,偏差大小看我们的接受程度。但是,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那只能叫瞎干。

网友:
来个动作视频就完美了!

网友:
其实么,随便哪方面都有大神,
一般人么,听大神神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