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上怎么配合其它零件

楼主(2021-09-07):
如图,链条中间开一个口子用其它零件代替,怎么配合才能使链条转动时其它零件也跟着转,在百度、抖音、哔哩哔哩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类似的资料,在此求助坛里的老铁们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链条上安装其他工装类的零件。你这样中间断开一个口子,如何通过链轮呢?

网友:
楼主是想找,类似链锯链条这种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链条上安装其他工装类的零件。你这样中间断开一个口子,如何通过链轮呢?

不需要通过链轮的,这是个往复运动,行程在25mm左右

网友B:
加上去的零件不通过链轮,往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去的零件不通过链轮,往复运动?

对的

网友B:
不知道你连上去的零件是啥样的.链条往复有间隙哦。实在想用可以看一下3#链轮上的铆钉销,或者弯板传动链条满足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连上去的零件是啥样的.链条往复有间隙哦。实在想用可以看一下3#链轮上的铆钉销,或者弯板传动链条 ...

连接上去的零件是一条锯条,通过夹紧链条的零件来固定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参考同步带那种方式自己做一个?

网友D:
买可以装附件的链条,想装啥装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可以装附件的链条,想装啥装啥。

实物没问题,我想实现SW上的模拟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参考同步带那种方式自己做一个?

??能说详细点吗?或给个参考案例

网友E:
问题有二,一是你这是什么链条,怎么像同步带?二是装配种链阵列可能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有二,一是你这是什么链条,怎么像同步带?二是装配种链阵列可能能解决你的问题。

这就是同步带,只是用同步带的方式建模就不能动了,所以把带齿用链阵列的方法做的。同问,同步带能做到在实体模型中随齿轮转动而转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同步带,只是用同步带的方式建模就不能动了,所以把带齿用链阵列的方法做的。同问,同步带能做到在 ...

见过将绳子做成可随轮转动而同步运动的,同样的思路同步带应该也可以,就看有没有必要。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了,配合问题...,现在我想把A的底面和C的底面做距离配合,A的右面和C的左面重合,A和C再做宽度配合,报错中,过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将绳子做成可随轮转动而同步运动的,同样的思路同步带应该也可以,就看有没有必要。

基本上都是在动画中看到可以传动,但在装配模型中去转动轮子,同步带是不会实时传动的,必须按下Ctrl+B才会更新

楼主:
我没权限发UR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上都是在动画中看到可以传动,但在装配模型中去转动轮子,同步带是不会实时传动的,必须按下Ctrl+B才 ...

所以你这种把同步带拆成节的思路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你这种把同步带拆成节的思路也是不错的

想到什么就想做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刚学不久,基础不够,做得好累

网友:
装配体特征里面有插入皮带选项,试试看

网友:
米思米有这样的链条,做过零件,固定上去就好了

楼主:
拖一下链条卡半天,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用点的运动模拟软件,推荐下!

网友F:
这是什么链条,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链条,涨见识了。。。

同步带齿做的链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