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轮需要校核疲劳强度吗?

楼主(2021-09-08):
看了一下手册,没有找到关于滑轮的疲劳校核;
滑轮的转速和寿命有关系吗?这方面好像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
机械不存在永不磨损的概念,所以!!!

网友:
算来做什么呢?哪家公司买你设备根据你计算数据?

网友:
你知道什么叫疲劳吗,是交变应力引发的,定滑轮所受之力一定可以看作是不变之力,只需要校核静强度即可

网友:
可以进行测试。相比滑轮,滑轮轴更容易失效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09-08 10:52可以进行测试。相比滑轮,滑轮轴更容易失效
对呀,轴的疲劳计算我算过,但是滑轮好像不算疲劳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9-08 10:07你知道什么叫疲劳吗,是交变应力引发的,定滑轮所受之力一定可以看作是不变之力,只需要校核静强度即可
领导按寿命30年核算滑轮疲劳强度,还没有看见他怎么算的

网友A:
哪个行业用的滑轮,如果特殊行业,关键零件找下行业标准,或者看看其中行业有没有滑轮的疲劳计算。

一般工业用滑轮,只要按照参数选型,不需要做疲劳计算。必须要做疲劳计算的话,需要疲劳计算需要材料的S-N曲线和计算的标准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行业用的滑轮,如果特殊行业,关键零件找下行业标准,或者看看其中行业有没有滑轮的疲劳计算。

一般 ...

特殊领域,但是没有规定到滑轮细节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领域,但是没有规定到滑轮细节计算

你找起重机标准,看看里面是否有滑轮疲劳计算?

网友:
滚动摩擦力会小很多了!

网友:
要找细分类的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