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打不开

楼主(2021-09-08):
各位大侠,遇到了一个小问题;
画的零件在文件夹里双击打不开,没有反应。必须要在SolidWorks软件工具栏里才能打开。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原来文件的打开方式是solidworks.exe,就改成swshellfilelauncher.exe【即solidworks launcher】;如果原来是solidworks launcher,就改成solidworks.exe。

swshellfilelauncher.exe要设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olidworks licensing service服务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文件的打开方式是solidworks.exe,就改成swshellfilelauncher.exe【即solidworks launcher】;如果 ...

多谢大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文件的打开方式是solidworks.exe,就改成swshellfilelauncher.exe【即solidworks launcher】;如果 ...

佩服!就想问有什么是您不知道的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问他生物力学在非牛顿流体中的应用

网友(点评):
@做钢的 ,是问小蝌蚪怎么才能更快更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就想问有什么是您不知道的吗

过奖了,在达索做过一阵子售前和售后支持,这个是用户常见的问题之一,入行的基础培训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佩服!就想问有什么是您不知道的吗

那估计是当年美国为啥打伊拉克这类问题

网友:
需要以管理员的角色才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估计是当年美国为啥打伊拉克这类问题

这个问题不都有结论了么?萨达姆偷了布什家的高压锅。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遇过

网友:
感觉SW安装都不成功,前面装一个sw2019,结果2019用不了,但是里面有一个2018看一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