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21-09-08):
单行文字输入时显示是正常的  输入完之后显示的字体就变了 如下图 。

网友:
与图纸比例有关系吧  标准样式什么的

网友:
为啥用CAD画图

网友:
ctrl+1在特性里重新选择字体试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中英文,大小写的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
这个是字体没有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