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绘图比例

楼主(2021-09-08):
机械制图里面貌似没有1:3、1:8、1:70这样的比例,有些时候,用标准比例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感觉用非标比例也允许吧?现在用电脑软件出图,比例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网友:
我们现在绘图比例不要求按标准上的,只要在图幅上能清楚表达,图形不是太大,或太小就行。

网友:
手绘图遗留下来的东西,比例非常重要。现在电脑绘图都是1:1

网友(点评):
他说的三维转二维的时候,建模的时候肯定是1:1.出二维我们就没要求了,图框内大小适中,美观就成了。

网友A:
说是这么个说法,这主要是源于以前都是纯手工画图的,他搞个1:2,1:5,1:10这样的比例优先级可能主要是方便计算画图吧,现在都是电脑制图,对电脑来说没什么区别,只要图纸把需要表达的表达清楚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个人观点哈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从心所欲

网友:
应该按照标准比例执行,虽有大有小也是难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是这么个说法,这主要是源于以前都是纯手工画图的,他搞个1:2,1:5,1:10这样的比例优先级可能主要是方便计 ...

所以软件里工程图的比例是可任意输入数值的,而不是按标准选择的。

网友:
现在画图其实没有那么讲究了,有的时候为了方便1:3,1:6我也用,最好么还是用常规的比例,有的时候真是没办法或者懒

网友:
1/2.5,2/3,3/2,4/3啥的都用过,图纸表达清楚就好。

网友B:
电脑绘图零件都是1:1,图框比例大小合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绘图零件都是1:1,图框比例大小合适就行

我是说SW工程图里的绘图比例,不是模型尺寸

网友:
能看的清就行

网友:
能用国标比例的尽量用国标比例,实在用不了那就改图纸模板大小,比如A3改A2再改比例就行。如果实在还是不行,那就你自己改个合适的就行。

网友C:
看心情就好了,这个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心情就好了,这个不重要。

谢谢大神

网友D:
标题栏里标的比例尽量按照国标设定,如果某零件在A2的图框里看上去太小,不用改标题栏里的比例,可以把零件转换到A3的图框里看下,.看看是否与A3的图框谐调,是大是小多是根据自己的感觉,零件在图框中显示的大小的真实感觉只有按照实际多大的图号(如A3图号)打出才能真实看清,有些人打图打多了,有了经验,从电脑屏幕上就可以感觉到是否大小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栏里标的比例尽量按照国标设定,如果某零件在A2的图框里看上去太小,不用改标题栏里的比例,可以把零件 ...

关键是A4呀,零件也很简单搞再大的图幅感觉没有必要,而改比例很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A4呀,零件也很简单搞再大的图幅感觉没有必要,而改比例很容易实现

对,如果调整图号还是不太理想,那只有调整标题栏里的比例了。
主要是打出来的图能看清楚,图面利用率高,总体大小比例合适就行了。

楼主:
|kongping发表于 09-08 17:52
对,如果调整图号还是不太理想,那只有调整标题栏里的比例了。
主要是打出来的图能看清楚,图面利用率高,总体大小比例合适就行了。

嗯,标准里给的比例尺
估计是根据手工绘图需要设置的,为了方便;
1:5和1:2
1:5和1:10
1:50和1:100
这些中间都没有给出,
而且前后两个比例相差太大,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标准里给的比例尺
估计是根据手工绘图需要设置的,为了方便;
1:5和1:2

不单就这些吧,也有带括号的其他比例,还是比较丰富的,可参考下GB/T14690-1993

网友:
我现在想用什么比例就什么比例,一切为了标注尺寸清晰和打印出来能够看得清楚,以前有人要求按国标,并且说它说的就是公司制度不能违反

网友:
最好靠国标吧

楼主: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9-08 20:35我现在想用什么比例就什么比例,一切为了标注尺寸清晰和打印出来能够看得清楚,以前有人要求按国标,并且说它说的就是公司制度不能违反

是的,能用自然会用标准的比例,我说的是个别现象,遇到较真的核图也是醉了,那个比例应该不是强制性的标准,带t的

网友:
出工程图的标准就是图纸打印出来后别人能看懂,不费劲,按照这个标准来调整比例来指导自己画图

网友:
不建议搞特例独行的比例!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09 17:42不建议搞特例独行的比例!
看了一下标准GB/T14690-1993
其中1:3、1:4、1:6这些也是允许的,只不过是放在表二里;
优先选择表一里的标准,特殊需要也可以用表二的比例

网友E:
1-50的比例数都用过好像,就为了让图面看着舒服,每次都选择性忘了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的比例数都用过好像,就为了让图面看着舒服,每次都选择性忘了标准,

1:50是表一的比例
1:40 是表二的比例
1:70是非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0是表一的比例
1:40 是表二的比例
1:70是非标

是1、2、3、4、5、6、7、8........48、49、50,没表达清楚,有点随意了。严谨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1、2、3、4、5、6、7、8........48、49、50,没表达清楚,有点随意了。严谨是必要的

不可能每个数都搞一个,我仅仅是说特殊情况时可能用到非标比例

网友F:
大小合适就行  除非公司有硬性规定  不然都是怎么合适标注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小合适就行  除非公司有硬性规定  不然都是怎么合适标注怎么来

是的,每个公司核图的人想法不太一样,有的认为计算机绘图,比例不是问题;有些人则比较反感非标比例。

网友:
电脑里制图,制图时按1:1绘制,实际出二维图时,根据图纸的大小及工件视图的清晰度来选择相应的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2021-10-16):
找到合适的比例就好了,不能死搬标准啊

网友:
1:4和1:2是缩小,2:1和4:1是放大。

比例可以看成是分数,1:4可以看成是1/4,1:2可以看成是1/2,分数小于1的是缩小。

2:1可以看成是2/1,4:1可以看成是4/1,分数大于1的是放大。

网友(2024-11-27):
我也用非标比例

网友:
不用过于纠结,选型适用的就行了。

网友:
小公司没啥要求,只要能表达清楚就行,什么比例字体,没人管

网友:
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手工绘图的时候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漏标尺寸可以通过测量图纸计算出来,现在的确是影响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