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求助

楼主(2021-09-08):
求高人指点,卡盘底下这个底座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卡盘重量390kg,转动和直线运动都比较频繁,这个结构刚性肯定不行,求指点有没有稳定的结构

网友:
可以考虑双支撑。你这种类似悬臂梁结构了。

网友:
感觉如下:
1,底板太薄,而且受力太集中
2,支撑架可采用焊接件,比如十字焊接或其他交叉方式
3,两组直线导轨间距收紧,内缩处理

网友(点评):
图中的支撑件就是焊接件

网友A:
中间再放根导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再放根导轨就行了

不行啊,床身中间有升降装置放不了

网友:
屁股后面加个配重
中间的架子不要用竖直的,加上斜梁,三角形稳定性比四边形好

网友:
某个截面看去是梯形的。

网友:
这样加长会好点

网友:
皿字形结构不行,里面的筋板做成喇叭口的、十字交叉的或者半封闭盒子的都行

网友:
原有的焊接件和下面的大平板做成一体的铸铁件,铸件内部及外部增加加强筋,铸铁件整体刚性就会加强。另外,感觉两导轨方向的支撑宽度有些窄,使得上面的卡盘有些悬空。每个导轨上的两个滑块应该尽量分开布置,使得支撑面更大。

网友:
好歹弄点加强筋啊

网友:
中间工字形太单薄了,整天比例不协调,要加筋,加厚,可以给工形上侧和滑块加筋,等

网友:
重心高度不要太高,可以选择型材也可以焊接,刚度不够增加筋板。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算好重心,弄成金字塔形,重心落在中间,纵向加宽,单侧滑块间距加大点。或者多加一个。参考大型机床的尾座,底面最好有工字,或方形横梁。

网友:
你这两做成一体的,可以考虑铸件。

网友:
不知道 线速度多少 频率多高
一点建议 供参考

网友:
加滑块的建议不错,底板下面加筋加不了可以想办法在上面加,把座子高度降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横向的加强筋也需要增加的奥

网友:
中间换成T型的不要用长方形,导轨型号选大一点,滑块用法兰加长型的,会稳一点

网友:
如果想大概设计下,符合强度,按照上面贴子加加强筋应该差不多;想准确点,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下,就OK了

网友:
建议:
把支座与下面的底板做成一个整体,上面的卡盘可能会有倾覆力矩。
支座应该做成一个盒子,也就是左右各加一块立板,原设计的四块筋板,可以取消中间的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