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常规材料满足不了产品性能需求,怎么处理?

楼主(2021-09-08):
咨询各位大神,当我们遇到产品部件强度、耐温、阻燃有较高要求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
现在我的产品,常规的工程材料满足不了我对强度的要求。

我的产品部件是注塑生产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个外壳要求阻燃的,合金材料。 阻燃是850°的灼热丝做的测试.一般的失眠上的常规材料都满足不了。后来,通过关系找了一家做特殊工程材料的让他们根据我的需求做方案,才搞定。前前后后 ,花了大半年时间

网友A:
勇敢地考虑用碳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敢地考虑用碳纤维

哥哥,别添乱,碳纤维能注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别添乱,碳纤维能注塑吗?

可以啊,玻璃纤维能注塑,碳纤维就能啊

网友:
找性能可以代用的材料或者性能更高的材料,需要对材料使用场合和性能比较熟悉,这个要靠时间积累。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很多种类的零件推荐用材料的

网友:
加固,表面涂镀特殊材料。

网友:
那就改高端材料

楼主(2022-05-09):
换材料,找特殊材料定制的厂家

网友:
直接找专门弄工程材料的,根据需求让他们给你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