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组均布怎么检测位置?

楼主(2021-09-08):
各位老师,孔组均布(EQS)检测孔位置时,孔组角度检测时,角度公差怎么定,按照未注公差标准,又太小?

网友:
用位置度检具检测快速方便

网友:
楼主问的前后矛盾,一方面问检测,另一方面又问如何定公差,定公差那不是设计该考虑的事吗,你质检的吗。

网友:
如果你是设计,那就按需求定公差;如果你是检测,图纸怎么要求的就怎么检测。

楼主:
客户图纸标注的就是均布,其他也没有了,均布是限制孔的角度方向的尺寸,如果这样的话,按照什么角度检测,有的图纸也会直接标注EQS,

网友:
角度公差根据安装要求和标准去选择。

网友:
按未注公差等级来标注。